惠普CQ40 LA-4114P开机电流1.3内外不显

楼主(2017-12-22):
今天收到一台惠普CQ40,板号:LA-4114P

据客户反映机器开机要半个小时,有时要2个小时才能开机,拆下电池接上可调电源电流直接跑到1.31.5之间跑动,内外都不显,于是拆机,上电外接仍然不显,先各个电感测了下电压发现各路供电都出来了,由于是AMD的机子,看这电流应该都已经软启动了,于是先测了CPU复位,PG等,发现电压都出来了。

接着测了LPC_LFRAME#帧周期

也是只有3.3V的高电平,没有波形,又测了内存SMBUS总线,发现只有3.3V电压没有波形,此时开始怀疑是不是因为BIOS问题,于是连刷了几个BIOS问题依旧不显,电流和之前一样。BIOS波形1256脚也都正常,却不过内存,就想到会不会是因为显卡出问题,因为是AMD的独显,找到图纸

看到显卡控制内外显,直觉告诉我是不是显卡虚焊引起内外不显,同时也上迅维查了下,有的说是北桥虚焊,于是抄起风枪先对显卡加焊,待冷却后上电故障依旧,在对北桥加焊冷却后意外出现了,电流从1.3跑到2.2之间来回的跑动,于是乎屏幕亮了。看来这款机器北桥虚焊估计又算是通病了,希望此贴能给新手带来些帮助,谢谢。送点积分点个赞不胜感激!

网友:
康柏毛病就是多。遇到各种问题的都有。

网友:
惠普这种可能现在都没有出这种系列了把

网友:
这种机器一般都是桥虚焊多楼主理论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