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光PJW1000接VGA闪屏

楼主(2017-12-22):
理光PJW1000投影仪接HDMI正常,接VGA一个闪屏,一个不显示,拆机测量行场信号对地阻值很低,一个3欧一个7欧(不显示的那个接口),断开与后级的电路,还是不行。没有图纸,跑电路也没发现去哪里,两个点是板层相通的,查不到了,故求思路。这款机器还比较新的。

网友:
1/3脚与板层反面一个点相通,再也测不出去其他地方了。后级的芯片拆了还是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