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
s2209wb黑屏指示灯闪

楼主(2017-12-22):
故障如题,拆机测电压5v和12v分别飙升到14v和26v.将tl431加焊后故障排除。
黑屏
微软

网友:
这么快就秒杀了?这么牛逼。

网友(2018-02-23):
输出这么高,驱动板竟然没有烧?!

网友(2018-05-24):
这么牛B,我手上有一台这款显示器,但是电源灯常亮,就是不显示。

网友:
电源板单独测量的吧,5V升到14V驱动板难保吧。
加焊431能正常吗?

网友:
反馈出问题了,没那么高的电压吧,如果那么高你的主板和屏会是好的,我有点不行,如果升压过一倍,你那板子屏肯定一通电就挂

网友(2018-09-18):
是的,细心很重要,否则会走不少弯路

网友:
加焊431也能好?真少见

网友:
显示器 很少碰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