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苹果6开机电就异常,待机电流跳变

楼主(2017-12-22):
按开机键后电流高了20ma左右,待机的时候电流一直不归0,重复30-70-105ma左右,始终不能稳定下来,换过u2,功能也全部正常,信号部分也正常,有没有朋友遇到过,指点一下,没有下手的地方了

网友:
        把WiFi关掉看看怎么样??

网友:
用没有动过硬盘改过监管号之类?

网友:
把后台关全关了,调飞行模式看看待机电流是10ma

网友A:
正在研究同一问题,短暂性能回落到正常深度睡眠水平3ma左右,但时间不长,大部分时间是30-70-100频繁跳!只要不插卡或飞行模式(打开WIFI)电流就立即能回落到3ma!故锁定与基带有直接联系!从现象分析可以肯定不是硬性漏电,而是基带信号部分在还停进行接收工作(经多次测试没发射动作),因为硬件损坏漏电应该是比较稳定的而不是频繁跳跃!因时间问题,暂时先说到此处!

网友:
我要点积分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麦毅诚 -5 -5 恶意灌水刷分|广告,小心账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正在研究同一问题,短暂性能回落到正常深度睡眠水平3ma左右,但时间不长,大部分时间是30-70-100频繁跳!只 ...

今天拆了cpu屏蔽罩,发现cpu重做过,直接退给同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