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 7 卡机 没声音

楼主(2017-12-22):
客人摔过的  指纹用不了
扬声器没声音 听筒没声音 送话没声音 感应坏 没有铃声
常常卡机 前后摄像头打不开
是不是铃声IC 虚焊了或者坏了?

修好了 看下面回复帖子

网友:
大音频换一个

网友:
前置排线问题和指纹都是引起卡机的主要原因

网友:
我也觉得是大音频 把大音频拆下来 再开机一样卡的不行  大音频不管铃声放大的 拆了大音频 响铃一样可以(之前是时间没校准,没铃声放大,连了wifi后就有了) 前后照相是正常的 原来是卡的 卡很久后黑屏很久后又有图像了
先重新植锡吧 IPHONE 7的大音频也贵啊 料板也贵

音频焊盘空点多 掉了好多空点 和一个有用点 飞线好植锡好大音频 重新开机不卡了

现在还有指纹不正常 再接着修了。。。。

网友:
没指纹是屏幕上连接指纹座子的排线断了。。 难怪我测座子阻值正常。 测电压(测指纹的三组 PP1V8_MESA_CONN
PP3V0_MESA_CONN   PP16V0_MESA_CONN )一定要把指纹键装上才能测到吗?  单板装个屏测指纹的很麻烦/  我装了后还是测不到电压 后来显微镜就发现这里有问题了。 话说客人的屏还是已经在别的地方换过了,那家的水平不怎样,把前摄像头的螺丝钉装错 都打穿一点了。。屏幕表面能看见小小的一圈

结束了。。 还是挺简单的。。

网友:
                                  据说不装前置会卡机 速度慢

网友A:
就是说卡机是因为没铃声   而没铃声是时间引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是说卡机是因为没铃声   而没铃声是时间引起的?

卡机是大音频问题啊。。 铃声放大不归大音频管 我之前没测到铃声放大 是时间没校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是说卡机是因为没铃声   而没铃声是时间引起的?

6s  也是这样的吗

网友:
牛掰 大神啊 学习了。。。 牛掰 大神啊 学习了。。。

网友:
   可以嘛。。几个故障都修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