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H61M-E不触发

楼主(2017-12-22):
今天接到同行拿过来一片华硕H61的主板。说不触发。拿过手仔细一看。南桥旁边断了一条线是3.3V。心喜可能接上去就好了。
接了一去还是一个样。不触发。仔细看看别的地方也没有断线。算了还是按照不触发的时序慢慢一点来了。上迅维网找
找有没有点位图。找了个点位图。看了一下IO的各脚引义量IO的供电都正常。RSMRST#也有高电平3.3V量了一个S3 S4都是高电平3.3V。心想会不会是南桥坏了。还是心细点敲起IO的S3 S4.量南桥那边过来的是低电平。IO的量了是
3.3V.IO内部短路了。直接换了个IOIT8603E上去。这下正常了低电平。

网友:
有件就是好修呀。那时845,865的83627可是没少换呀。

网友:
IO IT8603E内部短路导致南桥发来的S3电压不正常,这个IO好像还是容易坏的

网友:
配件还是比较齐全的,找到问题了,就好解决了。。。

网友:
楼主这线段的好明显,谢谢分享,楼主辛苦了

网友:
有芯片就是好  没芯片要是发太慢了

网友:
华硕的主板好像多数都是IO地方出问题,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