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大家看看这个屏 屏线怎么改屏线配板

楼主(2017-12-22):
翻出一个老屏,一看接口都没见过这样的定义,供电在中间的。用单6屏线改了一条屏线,点不亮背光

网友:
点不亮背光,你就重点检查背光供电相关的高压板

网友A:
没见你的                高压条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见你的                高压条啊

没有拍进去。都用的新配件。 ……

网友:
主要是确定下这个屏线改对了没有

网友:
没背光 看一下高压有咩有,还有就是程序

网友A:
对照看看你改的对不对

貌似起码少了3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对照看看你改的对不对

谢谢了。TMDS 这样的屏接口好少....... 某宝都没买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