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小6摔机不触摸加焊后好了,用了一天后重启

楼主(2017-12-23):
6代本来是没有触摸加焊黑触摸好了,第二天就又来了说是重启,和一般重启不一样,有时屏幕中间出现许多很细的条纹。为了排除是黑触摸问题把黑触摸拆了还是重启并还有斑马线,看到斑马线想到显示电源和黑触摸,黑触摸已经拆了就拆显示电源并换了一个还是开机有斑马线并且重启,有时屏上面还有黄斑,测显示电源下焊盘阻止正常。最后把触摸装上,问题没解决。有时可以进系通,但过一会又重启,是不是cpu虚汗了?

网友:
你这是屏坏了吧,换个屏试一下。电流跳到多少重启呢?

网友A:
不扣触摸排线正常吗 打下触摸座子正常不 测下黑白耦合电容 供电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扣触摸排线正常吗 打下触摸座子正常不 测下黑白耦合电容 供电

显示座子,触摸座子都测过了,阻止正常

网友C:
看样子屏幕坏的多,先换屏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样子屏幕坏的多,先换屏试试!!!!

外赔是我最早排除过了,不用考虑再

网友:
CPU                   重坐下   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显示座子,触摸座子都测过了,阻止正常

你这个是触摸部分还是显示部分啊。。 触摸正常不 不扣触摸排线还这样吗  显示座二极体也正常吗 ?

网友D:
加焊吗,兄台你以为修笔记本呀,这线条一般不会是CPU的问题,应该是黑触摸 白触摸和显示触摸供电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加焊吗,兄台你以为修笔记本呀,这线条一般不会是CPU的问题,应该是黑触摸 白触摸和显示触摸供电的问题

你看看我发的图里面还出现黄色的斑点,黑触摸都排除过了,没装黑触摸还是有线条的。

网友:
针脚阻值正常?

网友:
重点排查下显示供电IC通路上的元器件看看呢

网友:
5.1  供电5.1  供电5.1  供电5.1  供电5.1  供电5.1  供电5.1  供电5.1  供电5.1  供电

网友:
你就没看过白触摸?白触摸也有可能导致花屏的?

网友:
正负5.7还有5.1还有就是焊盘阻值你也排查过来吗?

网友:
刷机过后刚刚开始2分钟一切正常打电话上网;过后移动还是无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