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A1502 键盘 触摸板 都不能用

楼主(2017-12-23):
各位 大师:
        请教  A1502   开机正常   键盘 触摸板   OPTION   ALT  都不用
          板号:820-4924-A    要接电池 才能 触发

         键盘已经换新   主板  接这两个 东东  的  接口旁边的 电压测了  正常

网友:
谢谢 关注的 各位

现已经修好了

网友:
怎么好的啊,楼主,问的时候问,修好了也说一下啊

网友:
同样问题  LZ 是什么东西坏了    电压我都测完了

网友:
换触摸板和连接线了吧?这个机器就是这样

网友:
楼主怎么修好的,刚接了个相同故障的,我的不是排线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