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hone6信号反复跳水,求助

楼主(2017-12-23):
iPhone6信号反复跳水,,关闭4G无服务,,测量发现U_QPOET有组电压不稳,(如图所示)反复跳变,换过还是这样,求大神指点一二,谢谢()

还有就是这块板修过WIFI基带有飞线,射频都动过

网友:
自志强强 -2 恶意灌水刷分|广告,小心账号!

网友A:
我记得那个就是跳变的,手动搜网看能不能搜到,关闭4G无服务就要检查2G部分

网友:
关闭4G 最起码要有2G 2G功放查一下  功放电源  先修2G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记得那个就是跳变的,手动搜网看能不能搜到,关闭4G无服务就要检查2G部分

没法搜啊,,一会有4G信号,,一会就没有运营商,反复循环

网友:
闭4G 最起码要有2G 2G功放查一下  功放电源  先修2G

网友:
6代信号反复跳水先换u5411试下

网友:
2g功放的问题大一些,先换了,然后再是天线开关,这种故障没法测量的,只能一个一个的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