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V:E,故障是49秒左右掉电,联想Y560独显板号是: DAKL3AMB8E0 R后可以重新按开机...

楼主(2017-12-23):
联想Y560独显板号是: DAKL3AMB8E0 REV:E,故障是49秒左右掉电,后可以重新按开机但是49秒准时掉电。请老师指导。

网友:
换个bios芯片重刷bios,睇下温控.............

网友A:
先易后难,先刷个BIOS,再查电路。

hih

网友:
掉电很让人蛋疼啊,我一般就是先刷BIOS,不行再看温控,还不行换各供电芯片,至于双通道抓掉电我没使用过。。。示波器就一个探头。。。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易后难,先刷个BIOS,再查电路。

刷过BIOS了,故障依旧。谢谢指导!

网友:
客户吹急,50元红包求秒,那个老师帮个忙。这个故障应该是通病多人发贴同样故障!

网友:
bios    显卡  桥 都有可能  H55桥的可能大   试试

网友:
加焊显卡试试以前修过这个问题像DELL 宏碁的都容易出现这个问题

网友:
显卡  坏的 可能很大                 。。

网友:
搞搞温控芯片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