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oga 2 LA-A921P检测不到电池

楼主(2017-12-23):
yoga 2 LA-A921P检测不到电池是什么问题呢,待机芯片有3.3V的线性电压,电池放电也正常,就是检测不到电池,不充电也不放电

网友A:
电池的数据线波形正常吗   检测不到电池  看看数据波形  电池是好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池的数据线波形正常吗   检测不到电池  看看数据波形  电池是好的吗

电池好的,试过了,2条数据线都有波形

网友:
电池有换过吗

网友:
电池换过了 。

网友B:
是否KB9012要刷程序,,,,,,,,,,,,,,,,

网友:
充电芯片周围查查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否KB9012要刷程序,,,,,,,,,,,,,,,,

KB9012已经换过了,充电芯片BQ24715也换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