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K43A 板号 K43SA 2。0

楼主(2017-12-23):
华硕 K43A  板号 K43SA 2。0 开机电流1。15不显示

网友:
电流有跳变吗?上不上内存有什么变化?

网友:
这种 你要说查了什么   怎么不开机 电流跳变吗  你什么都不讲怎么帮助你呢

网友A:
经过我严谨 认真的分析  你电脑的问题应该是主板坏了

H55
H55
高,实在是高。。。。。这个回答

网友:
过内存了吗,内存是板寨德玛,。,。,。,。,。,,,

网友:
都不知道该怎么说    最基本的测试电压应该有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经过我严谨 认真的分析  你电脑的问题应该是主板坏了

高,实在是高。。。。。这个回答

网友:
这个单凭一个电流,不好分析,你要写详细点都查了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高,实在是高。。。。。这个回答

不要这么关注我好么?老铁

网友:
先刷个BIOS试试吧,看这电流应该是跑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