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ir a1466 进油液,花屏

楼主(2017-12-23):
一台air 进了辣椒油,开机花屏但是屏上显示的内容还是能看到的,屏是不时亮闪,和抖动,拆下主板,全板洗板水清洗过后,没有芯片腐蚀,烘干后,还是相同问题,风枪290多度,吹了吹 屏线正背面周围芯片 !没效果还是之前那样,不知道啥问题,就放着没搞,第二天开机准备瞅瞅。故障变了!屏开始渐变了,有开机声音,屏出线各种线!大神瞅瞅啥情况呀!一夜咋成这样了,

网友A:
这种直接换啊,折腾没有用的,直接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直接换啊,折腾没有用的,直接换

换啥,换主板?本来问题不扩大?最多修不好,还给客户!现在故障变了,都不知道是主板还是屏原因

网友B:
显示器坏了吧  换屏看看…………

网友C:
屏坏了,换屏。。。。。。。。。

网友:
引用 网友C:
屏坏了,换屏。。。。。。。。。

你答对了,确实是屏原因,一开始的闪屏 抖 花也是屏原因!定了个上半部 ,测试显示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显示器坏了吧  换屏看看…………

我也怀疑屏,故障太像液晶坏了,定了,刚到,新的屏显示正常

网友:
屏幕问题    换个屏就能解决

网友:
感觉 屏的可能性大点  要不就买个总成 买上运费险

网友:
显示器坏了吧  换屏看看.................

网友:
上个月搞一台A1502 屏上面渗透到屏上的接口 显示都不显示了 屏烧了 。。。你这个你没有拆出来屏看下吗 多半进液到屏接口了

网友:
屏的可能性大点  要不就买个总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