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联想z475 显示适配器 感叹号 求助

楼主(2017-12-23):
   我已经拆机  显卡加焊 但是做了系统依旧如此   心塞  有没有  哪位大神  遇到过   此问题     求指点   下

网友:
安装系统时,把驱动都勾掉,装好系统,从官网下载驱动。

网友:
同意楼上的 这个机器 如果奇葩起来就这样 你可以这样 其他都打驱动 但是独立显卡和集显的驱动的打钩去掉 进系统后再手动上官网打驱动  要么你就装安装板的系统好了

网友:
GHOST版的系统,驱动装的不对,楼主装安装版的,然后官网下载驱动,一般能好。

网友:
安装板    官网驱动试试

网友:
装官方驱动了吗?11111111

网友:
试试   回复  你们谢谢楼    小哥哥们

网友:
安装版的系统,这是驱动不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