磐正AA55MZ-Q3不触发维修

楼主(2017-12-23):
主板:磐正AA55MZ-Q3
故障:不触发
维修:插上PCIE 3V待机灯是亮的 测量 开关脚位 3.3V
           5V转3V待机的两个1117都正常转出3.3V
            桥应该还有个待机1.2V 在FCH的边上 U14
           测量U14 5678脚位有5V待机供电 1pin 有3.3V
           2脚GND   3pin EN1.2V  4脚输出0.4V
          直接更换 up0109P  4脚输出1.2V

           点亮开机

诸位走过 路过莫错过

网友A:
例子很简单,发帖不容易,,加分啊

网友:
AMD芯片组的这个1.2伏,故障不少。实在找不到,就找老板子上的1117-1.2.

网友B:
up0109  MSI 用的多  坏的也不是多见哦  今天碰到过了

网友:
找老板子上的1117-1.2.
      应该可以

网友:
超级芯片  比较好坏

网友:
AMD芯片组1.2v也是待机重要条件。。。修的不错,加分鼓励

网友:
引用 网友A:
例子很简单,发帖不容易,,加分啊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up0109  MSI 用的多  坏的也不是多见哦  今天碰到过了

V星  映泰  好多 哦 都碰到过 哦

网友:
这1.2老问题。没的法,送钱还是可以夹分

网友:
这个算是个通病了,值得写出来供大家参考。

网友:
up0109P待机芯片坏,AMD待机1.2v没有导致的不开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