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机体验]
I2250DL 液晶显示器拆机

楼主(2017-12-23):
I2250DL 液晶显示器拆机

网友:
显示器小白都会拆   你是来水分的吧?

网友:
拆显示器那不是很简单?这都要发吗

网友:
谢谢分享,楼主好样的,向您学习了!!!

网友:
LZ   不错,可以学习了,~~!~!LZ

网友:
拆显示器是很简单,但是楼主的劳动成果分享出来,还是感谢!

网友:
玛雅显示器,屏幕很不错的,现在很少了了

网友:
一台苹果笔记本。拿到手插电源有待机0.02A,听说是进了牛奶,拆机裸板开机,电流上到0.9几,果断接屏,亮了。说明板子没坏,检查机子,发现键盘上是有残留的牛奶,下面有一层黑色膜(背光纸)隔开主板的,没有这个膜估计板子就挂了。怀疑是键盘导致的,重新装回去测,确定键盘问题,准备拆键盘,来个图、、、、(图片太大上传不了),这个键盘是铆钉固定死在C壳上,建议是练C壳一起换掉的,结果前台已经个客户报价了,没办法,那先拆下来看能换不,用小一字螺丝刀撬起键盘一脚,用钳子夹住用力拉,结果比想象中容易,键盘取下来了,残留的铆钉也用钳子夹掉,买回来小号的螺丝,和键盘,装上,好几十个螺丝,手都酸了,最后终于搞定,省了几百块了。。。这里本来是有图的,太大上传不了,有点小遗憾,但方法是OK的

网友:
这个还发?以为修液晶屏的教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