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修板Asus B75-PLUS不触发—到能通电不开机维修

楼主(2017-12-23):
二修板Asus B75-PLUS不触发—到能通电不开机维修,又与华硕通病有关!
拿回来的二修板,不触发。大体看了下,没发现特别之处,先刷BIOS再说,现在好多板BIOS问题多,结果无效。朋友说已换过IO,放大镜下观察,发现有几个引脚空焊,正好与触发那几个信号有关。应为更换时未拖好锡,加焊后,能触发通电了,但不开机,量测各大电压正常,有时钟,复位,故障卡跑“00”。华硕无图纸,只下到了点位图,按时序往复位前面找,发现CPU复位都有了,在量测过程中,无意间触碰到一个822排阻,发现跑码卡跑起来了,后来竟然亮机了。
想起来华硕822排阻通病,于是先给这个排阻加焊一下试试,发现开机不是很稳定,有时能开,有时不能,于是找料板更换了一个后OK。查看点位图,应该是822排阻通病导致O_RSTCON#信号异常不能开机。

网友:
楼主哪来的好运气,,无意间。。。还是基本功厉害谦虚吧

网友A:
楼主很好的经验,可惜,图太模糊了,想法弄个清晰的啊。

网友:
rst 822这个问题查得好,不能说只是运气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很好的经验,可惜,图太模糊了,想法弄个清晰的啊。

手机上传的,每次图片都压缩得看不清楚,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
试试现拍现传,效果会不会好些?

网友:
进了迅维网才知道有点位图。学习了,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无意间触碰到一个822排阻就跑马了。。。华硕的822确实爱坏

网友:
很好的经验学习了  最起码知道华硕的排组容易坏  以后碰到问题可以先换掉排组

网友:
楼主这是无意间找出来排阻的通病啊

网友:
一块电路板找到最容易出问题的地方就好修了

网友B:
厉害了!华硕822还不错的!楼主这边修主板多少个大洋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厉害了!华硕822还不错的!楼主这边修主板多少个大洋啊!

看板子价格,或者看他整机的价格来报,你一般怎么报?

网友:
最后修好了没有        ???楼主

网友:
厉害了我的哥,服了,怎么都想不出来

网友:
路过进来学习。。。。。。。。。。。。。。。。。。

支持 反对

网友D:
楼主经验很有借鉴价值,能否把图弄清楚些?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经验很有借鉴价值,能否把图弄清楚些?

这个找迅维的技术人员了,还在解决中。

网友:
楼主厉害了
羡慕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板子价格,或者看他整机的价格来报,你一般怎么报?

我这边不管撒子型号的板子,同行统一30个大洋, 有时候报40个大洋,能跳到你脸上来,所以好修就修 不好修一般不进行深入研究了,散客户那就看人了  随缘报价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