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大神知道恒流源上这个东西的作用?

楼主(2017-12-23):
如图,红色圈的两个按钮,可以按下并组合,英语还给老师了,没办法,不知道什么作用,求告知。

网友:
应该是电流精度调节。。。。。。。。

网友:
清晰的图片如下,请大家帮忙看看。

网友:
E 文BD有结果。我们使用一般选择 INDEP

网友:
indep:两个都不按都不去控制
series:第一个按下去第二个不按是串联 输出2个电压相加
parallel:同时按下去并联两个电流相加

这个电源最好两个都不要去控制,要是修笔记本或者大电压大电流的机器的时候需要组合控制,
要是修手机最好不要控制,不然上去就废了

网友:
单独使用,串联使用,并联使用。分别控制两组电源的

网友(2018-01-28):
独立操作模式,串联追踪模式,并联追踪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