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泰H61不跑马

楼主(2017-12-23):
板号ZT-H61D3   侧有复位,时钟,除集显外电压都有 ,有修到过吗,

网友:
应该修过吧    看主板外观

网友:
这种H61机器集显供电应该是跑马过内存才有。。。可以简单刷个BIOS,不行就是桥了

网友:
61的主板  有的非常好搞  有的不跑马 没有办法弄  特别是杂牌又没有图纸  找不到信号

网友:
好了  ....BIOS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