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故障]
Win10系统连上网络显示无Internet访问怎么办

楼主(2017-12-23):
本人在大学城内学生生活区中维修电脑.接触的都是新式电脑和win10系统.最近啊几乎每天两台这样的问题.没有问题中的图片给老铁们看.老板说直接重装系统好收钱.但是个人觉得吧这是win10系统常见的问题.重装系统是好收钱.万一没个三五天又这样了咋办?狐狸没抓到惹了一身骚.所以我都是直接这样修一下.不过是磨叽了一会儿.不然一分钟搞定.毛钱都收不到!维修快收钱放心!好说话的美女呢就不收钱.很吊的屌男呢就收10块!下面上图.这样的问题小问题哈.献丑了

网友:
沙发自己坐!献丑了.哈哈哈哈

网友:
点击无线图标——网络设置——状态——网络重置——立即重置——等个半分钟吧——重启或者它自己会在5分钟后重启——然后就好了!

网友A:
重新启动一下网络不好使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重新启动一下网络不好使吗

重启什么网络?路由器.猫?
我说的这个问题是电脑有线无线都可以连上.但是无Internet...打不开网页!无线不管是手机热点还是别人的wifi都不行.所以不是路由器和猫的问题!是电脑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