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此PiPhone的软件当前不可用。请确定您有最新版本的iTunes,然后再试一次。

楼主(2017-12-23):
刷机显示这个是什么情况难道是CPU挂了            此PiPhone的软件当前不可用。请确定您有最新版本的iTunes,然后再试一次。

网友A:
更新哇 这不是软件不支持么 应该不是板子的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更新哇 这不是软件不支持么 应该不是板子的事

是板子的故障,软件是最新的,也换电脑刷了。

网友:
你可以换爱思助手刷机软件试试,itunes刷不了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