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4A77TD REV1.01复位跳变维修

楼主(2017-12-23):
一块华硕M4A77TD REV1.01,全板电压正常有时钟无复位,论谈里没有案例,哎想偷懒。先换了个CPU试,嗯?有复位了,可是会跳变,2.4V-3.3V之间跳动,刚开始反复跳几次还是能亮机的,但会重启,测复位针稳定在3.3V,又在论谈里找BIOS刷,涛声依旧,老实下了个点位来跑吧,来到IO旁边的822,822嘿嘿,以为捡漏了,找个822排阻换上,涛声依旧……,接着把网卡声卡也拆了,还是一样,想想复位正常得收到各种PG,开始测,SB PG 3.3V正常,ATX PG 3.3V正常 NB PG1.8V,这几个PG都正常啊,以为是桥问题了,想放弃,后面想到还有个CPU的PG,反正有点位,南桥专收各种PG的吧,就在南桥上面找,找到了 ,接着追查去住CPU的路上,到一个三极管 ,经查CPU PG是由1.5V上拉的,也就是2脚电压为1.5V,1脚也是1.5V的,电压也是1.5V,但这管子竟然导通了。看官们,可以收工了吧。
BIOS和点位论谈都有,就不上传了。穷死了,能加点分不……

网友A:
nb_pg1.8v?正常不是3.3v吗??????????????

网友:
华硕的板子最难修,我最烦它,今天一个A68的板子直接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nb_pg1.8v?正常不是3.3v吗??????????????

根据点位NB是1.8V通过一个排阻上拉的

网友:
之前修复位跳变的板完全没有思路,这里学习了

网友:
很好的经验分享学习了  楼主板子实物图换的哪个三极管 传上来就更好了

网友(点评):
兄弟,都有点位图了,还怕找不到位置在哪吗?

网友:
南桥专收各种PG,楼主说得好,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