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dows10 是否内置wifi热点管理工具?

楼主(2017-12-23):
既然命令行都能启动wifi热点,将其封装一下,写个GUI工具也很简单啊,为什么微软不去做这件事?是出于什么原因?

网友:
目前最新的Windows10 Build 14342已经内置了wifi热点管理,不过早的几个版本也已经内置了,不记得最初出现在哪个Build上。

打开Windows设置(Win+A->所有设置),->“网络和Internet”->“移动热点”,就可以管理wifi热点了,如图

其实现在内置这个管理是很显然的。因为Windows 10包括了Mobile版,PC和Mobile版的设置选项已经十分相似。Mobile包含了这个管理,PC版也加入也是自然的事情。

网友:
没内置,但这个工具就能做到啊 Virtual Router,还是开源的。但注意,在域账号配置的机器上,域管理员是可以禁止配置成wifi热点的。

网友:
比如说我的笔记本开了热点会蓝屏。假如这是个第三方软件,那是大部分用户会认为这是你软件的锅,假如用系统内置的程序蓝屏了,嗯,这里是你系统的bug。
而且很多无线网卡在一边上网一边建热点的时候表现真的很差。并且我用过的“wifi共享软件”里,并没有一款告诉我你这个网卡模拟AP会蓝屏,不知道微软能不能在蓝屏之前识别出来。

网友:
你截图里面,红框圈起来的,跟你说的命令行那个,完全没关系。

网友:
这个方法并不是100%成功的吧,到时候不能用又怪谁。

网友:
win10最新的Windows Insider会员版本是有热点共享的

网友:
首先,个人意见,不喜勿喷。

这有一定的历史遗留原因。Windows 是信息时代早期的产物,Windows 98 时还不知道有没有 WiFi 的概念,反正最起码 XP 时代开始有了。但那个时候,WiFi(最起码在我国)并未普及开来,我用 iPad 1 时还抱怨过为什么这玩意只能用 WiFi 上网却不能连有线。那时候微软不提供这样的工具可以说得过去。

但为什么到 Win10 了还不提供呢?你要知道,Windows 是一款非常注重兼容性的系统,各种硬件都能在 Windows 上适配。而网卡这一块,有各种各样的,到现在很多台式机还是只有有线网卡,无线网卡很多时候也只能在笔记本中存在。并且,无线网卡中,也不是所有的无线网卡都支持 AP 功能。所以,干脆微软不做这个工具了。你们肯定也用过各种无线热点的软件,或多或少都有过开启失败的经历吧。他们可以说我这是第三方工具,受各种条件影响,不能保证 100% 有效,但微软要是做的话,人家会说,你这已经集成好的功能怎么都用不了?却丝毫不会想想是不是硬件的问题。安卓和苹果里,硬件都是适配过的,所以他们做这样一个功能无压力。

网友:
个人感觉这个功能的需求小之又小,没多少实际意义,完全交给其他家做就好
开启wifi热点的必要条件是:电脑硬件上有wifi模块,但是开启wifi热点时自身又不能通过wifi连接网络。
也就是说,你在开热点的时候必须要有网线连接或是移动数据连接网络(sim卡)……
so……没那么多人力用在这种地方的……

网友:
Windows 10 Build 14316

网友:
可以用第三方工具:MyPublicWiFi

网友:
因为能不能开启热点,和无线网卡有很大关系。本科宿舍4人,有两人能简单开启,我和另一个同学的电脑能开启,但是始终无法分享外网。
所以说,这个锅,Microsoft不想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