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Alienware M18X 版号PAR10 LA-6571P 280MA 不开机

楼主(2017-12-23):
Dell Alienware M18X  PAR10 LA-6571P 同行送来的 二修机 上电看电流240MA    还有7声报警
拆机测量电压   发现CPU、+VCCPP和+VCCSAP 这三组电压没
电路图 首先要解决   +VCCPP  之后才能有+VCCPP   最后在搞CPU 的电压

测PU4的供电条件发现PIN 4 电压不对  正常有5V   实测是4.6V     电阻PR105 的1脚有5V
   测PR105 的阻值发现  10欧姆的电阻值不对   无穷了    为什么2脚有4.6V 呢?

不去想了 直接短接PR105    测+VCCPP和+VCCSAP 电压都来了 CPU 电压依旧没有
测量NCP6151 供电都满足  二级电路NCP5911的供电都正常  就是没输出
百思不得其解 会不会SB 出问题呢    想到这就   把SB 的BIOS 读出来看看
    神奇的发现BIOS前面没有任何数据  不是00 就是FF
肯定是它出了问题   在万能的坛子里找个BIOS   电流一路小跑的KO了  呵呵

献上BISO 和图纸  供大家享用  图纸还是在某宝花了银两的   后来才发现坛子也有一份

网友A:
感觉我占到了沙发!谢谢楼主分享。最有良心楼主!

网友B:
楼主说的情况,我也遇到过,电阻开路状态,但是电压还能过去一部分

网友C:
恭喜楼主吃票子,嘿嘿!

网友D:
外星人修得好,感谢楼主分享的经验和资料

网友E:
电阻无穷大了,还过去了4,.6v 不注意还说不定就忽略了。

网友F:
感謝您分享您的實踐知識。 非常感謝你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觉我占到了沙发!谢谢楼主分享。最有良心楼主!

沙发都给你了   楼主的良心大大的好   多多下载  给我搞点分好下载别的   哈哈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说的情况,我也遇到过,电阻开路状态,但是电压还能过去一部分

好似神奇的呀  应该不是从电阻过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恭喜楼主吃票子,嘿嘿!

票子  金子 银子  都要  楼主要脱贫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外星人修得好,感谢楼主分享的经验和资料

修好了也没多少钱挣:'(

网友:
引用 网友E:
电阻无穷大了,还过去了4,.6v 不注意还说不定就忽略了。

是呀    被我逮到了:lol

网友:
引用 网友F:
感謝您分享您的實踐知識。 非常感謝你

你的繁体字很是了得呀

网友:
我的也是报警 刷了试试 我的也是报警 刷了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