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80笔记本不开机维修

楼主(2017-12-23):
按开机键无反应,插电后指示灯不亮。量测各电压供电均正常,最后烧录BIOS U6后OK.
这是此笔记本的 BIOS 芯片程序和电路图
主板板号是这个。请对应相应版本。

网友:
BIOS问题很多的

网友:
现在的电脑0成本维修的多了,谢谢分享宝贵经验。

网友:
     G480 不通电的不多啊  一般都是  通电不出屏幕的     BIOS 多

网友:
先收藏了,谢谢分享,就应该这样,经常备份维修资料,特别是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