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维修-厚膜电源模块巧用

楼主(2017-12-23):
今天下午翻出一个长城的ATX-3006的老电源,通上电,短接绿线,不开
拆开来一看,5V待机电源芯片炸了

型号也看不到了,不怕我有好东西可以搞定

就是这个,修显示器电源板常用的五线万能模块

按照接线要求,焊接到板上

短接绿线,成功开启各路电压

码字好累,各位大哥大姐们,打赏点分,谢谢,谢谢

网友A:
呵呵,这个也行啊,我又好多电源厚膜都可以用上啦,等下试看,谢谢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A:
呵呵,这个也行啊,我又好多电源厚膜都可以用上啦,等下试看,谢谢分享

这个方法屡试不爽啊,我用这个修了很多电源的

网友:
台式机电源很多 都当废品卖了 5元一个  主要的问题还是不怎么会修电源

网友:
这么详细!顶顶10个都不为过!!

网友B:
楼主,你用的那颗是什么5个腿的什么型号IC?

网友C:
这个方法我主要是用在显示器上和电视机上,台式机电源上用不知道电流够不够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用的那颗是什么5个腿的什么型号IC?

这个IC应该是DM0465R,三星电源板常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方法我主要是用在显示器上和电视机上,台式机电源上用不知道电流够不够用

这个是ATX电源的紫色线的待机电源5V,功率不大

网友:
一般都不修,!

网友:
感謝您分享您的實踐知識。 非常感謝你

网友:
这方法给力,谢谢分享宝贵经验。

网友:
谢谢分享宝贵经验。。。。。。。。。。。。。。。。。。。

网友:
这在显示器中用过,在电源上还没有试过,有些万能电源模块质量差,一通电就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