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卓手机维修]
小米5不开机不认电脑,不充电!发热

楼主(2017-12-23):
小米5手机,未关机换sim卡!换后正常!一个小时左右感觉裤兜发热!发现手机死机黑屏!不开机不认电脑不充电!就是发热!看位置图感觉是u800芯片发热!应该是哪里短路了!本人是个爱好者,小小白一枚!求大神给个维修思路,检测点!!小米5的待机电压怎么测,还有各个电压检测点!另求小米5点位图
在此先谢谢各位大神了!

网友:
应用程序没关掉,或者屏幕锁没关掉都会这样

网友:
这样一般是烧哪里啊!到现在还是不充电不认电脑不开机!

网友A:
小米M5的原量路点位图在X宝有的卖,可以买一份,有维修指导的,很实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小米M5的原量路点位图在X宝有的卖,可以买一份,有维修指导的,很实用

找到一个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38n.10677092.0.0.338bf3cdjDez90&id=555288857467,可以考虑

网友:
谢谢!真是费心了,谢谢你了!我上tb看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