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州z6-sl15d1 进水有个电阻不知道阻值

楼主(2017-12-23):
标注的那个电阻上面写着白字是824 实测无穷大 有一只脚有腐蚀,还有这个芯片(PU16)S16P 共16脚 这个电阻是19伏到16脚的像是供电不敢乱换,求助有图纸或点位或者这个芯片的脚定义也可以 ,有板在手的帮忙测下也行。谢谢路过的兄弟了。这个不知道是什么电压输出 ,有大侠路过赐教下

网友:
824=820000

网友A:
824就82后面四个零,也就是820000,820K

网友:
电阻上面有标呀。又不是精密电阻

网友:
这种电阻应该很多吧   在相似的板子上找个 820K

网友B:
这个就是824  就是820k啊 应该是拿来设定平率的吧 这么大的电阻

网友:
电阻上面有标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824就82后面四个零,也就是820000,820K

这么简单就好了  看着那个有点像B24
就是不知道所以不敢乱下手
刚觉像是供电 这么大一个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就是824  就是820k啊 应该是拿来设定平率的吧 这么大的电阻

图看的清吗  感觉又像B24  不知道正确阻值所以发帖求助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图看的清吗  感觉又像B24  不知道正确阻值所以发帖求助

没有B24这个标号 要也是24B 没有B24的 你就安心的放上820K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有B24这个标号 要也是24B 没有B24的 你就安心的放上820K就可以了

搞定了 是820K电阻 不过这个个进水的桥也挂了 买一块要100大洋

网友:
这个机子没图纸没点位不好修,报上几个数据可能对以后有修到的人有用,待机5V没有  ,
桥供电对地只有60-70欧姆,今天修道一台炫龙X6 主板型号一样但是BIOS不通用

网友:
大哥那是820K啊,哪的大的电阻一般是不会B24的

网友:
实在看不懂可以去百度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