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苹果6,cpu供电不正常,很高求助

楼主(2017-12-23):
一台被搬过板子的6,上电0.02A,测量供电,除了cpu供电和0.95v供电变成了主供电以外,其余供电都正常,这种情况该怎么修?求高手给个思路

点位图中的两个电感电压不对,求大神赐教

网友:
本来0.95V供电变成了VCC_MAIN 4V了

网友:
个人认为  这种情况啊 一般是没有负载 照成的  看看降压电感

网友:
看看电源有没有问题

网友:
CPU没植好,负载挂空。另外PCB板层短路也可能的。拆开电源查点位很容易找到故障点。关键是报价,报低了就懒得搞。都 是钱作怪。

网友:
关键是报价,报低了就懒得搞
看看电源有没有问题

网友:
先换电源试一下,机器能开机吗?板层的问题可能性大一些。换个电源还是原故障建议拆cpu吧。

网友:
可能是cpu挂了, 以前有个小弟换主电源短路,导致cpu的供电有4.0,

网友:
看看电源   降压电感   小件

网友:
0.95  你看看电感把  还有反馈电路0.95  你看看电感把  还有反馈电路

网友:
重值cpu试试,空焊也有可能造成这种现象

网友:
欢迎加入 苹果 手机 维修交流群④ 133096222

网友:
感谢分享小小白学习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