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5423显示二分屏

楼主(2017-12-23):
可以进系统,显示二分屏,有同学遇到的吗?老师傅说是桥我换了桥还是一样,什么原因呢,我怀疑显卡,可是不能乱来,得有理由。
显卡

网友:
我遇到过同时显示四个画面,是显卡故障。

网友:
显卡问题 尝试外界pcie显卡试试看

网友:
HDMI外接不会分屏啊。。。有没可能是BIOS

网友:
以前修过四分屏,是显卡,感觉楼主这个,还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我还是个菜鸟 原谅我回答不了你啊

网友:
怎么就没有人说是因为屏的码片问题呢 而且还是DELL我的第一感觉是码片

网友:
你先把显卡供电断开试下,看下集显能不能亮机,看你那个应该是AMD的显卡。有可能是显卡问题的。

网友:
LCD也有可能啊,。。。。。。。。。。。

网友:
液晶屏坏了也有很大可能性。。。。。

网友:
显卡问题,遇到的如此情况。
显卡问题,几率巨大

网友:
先刷个bios试试 啊!!然后预热显卡试试!!!观察观察散热出风口是不是土特别多,如果特别多的话就有可能是显卡的问题,散热不良导致显卡虚焊,除胶上BGA ,cpu做好隔热处理啊!!!!

网友:
看样子也是显卡故障。要么你就查下 屏上码片到主板的阻值 看是否有断线

网友:
基本是显卡问题,这种现象修过好几种机器,加焊显卡OK。

网友:
显卡可能性大,。

网友:
换桥吧。 说显卡问题的都是假的。。。。。。。。。。。。。。。

网友:
贫道依然认为是显卡问题。先过BIOS,外接显示不行动显卡。再不行换桥

网友:
我断开了显卡供电不行,换了桥的,现在刷刷BISO看

网友:
不行,我的BIOS刷了还是一样,我估计板子哪个小供电,不行,或者CPU了,醉了

网友:
显卡问题多啊

网友:
楼主修好了吗,是不是显卡的问题呢

网友:
这个恐怕就是显卡的问题吧,这个机器分屏跑去干南桥干嘛!!

网友:
应该是显卡吧,假焊一下试试呗,

网友:
我见过分屏的都是显卡的多哦。坐等楼主公报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