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690主板通病 cmos管更换可尝试一下

楼主(2017-12-23):
联想690主板主板加电无显示 更换COMS 电池OK!遇见很多台了!
通病

网友:
这个 早就知道了把 不过能贡献出来 很666

网友:
这主板到手直接测电池电压,电压不够的换了电池都能好

网友:
联想,和Acer都有这个问题,电池没电开机黑屏

网友:
这个肯定是AMD芯片组的,桥的RTC只有电池供电给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