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解决]
T420奇葩问题 联想笔记本 无奈了

楼主(2017-12-23):
有台T420,故障是接电源自动启动,并关机变重启。后来测试时,偶然的发现不接键盘接电源就不会自动开机,关机也不会变重启。键盘有换过问题一样,请问高手门这是什么问题,应该怎么修。
笔记本

网友:
我之前也有碰到过类似的问题,你多换几个键盘试试,我之前也是这样换键盘还是一样的问题,后来又换了几个,之后测试就没有这样的问题了

网友:
开关电路查查,io这些的都检测没有

网友:
这种怪异的故障真不好查。楼主修好给说一下,我前段时间也遇到一个类似的,没有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