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8470P没外音

楼主(2017-12-23):
HP-8470p没外音,耳机有声音,量一下喇叭上的电压2.07V,放电影和不放电影的电压都是一样的,声音IC的喇叭的开启电压有3.3V,但就是没外音,还请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
2.07V是直流电压吗?会不会功放块挂了

网友:
先换个喇叭  不行的话 就换个声卡芯片

网友:
加个pci声卡就可以了 有pci插座 总之加个外接声卡 很简单的

网友:
这种问题是耳机接口坏了、、、、、、、、、

网友A:
兄弟,有这个机器的图纸没?HP 8470P  ML1 H94V-0 E253117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兄弟,有这个机器的图纸没?HP 8470P  ML1 H94V-0 E253117

你这个好像不是版号吧,应该是6050开头的,你看一下,我有6050开头的图纸。

网友B:
6楼的,我把图纸上传上去,你下载看看,是不是你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6楼的,我把图纸上传上去,你下载看看,是不是你要的。

谢了,我这一个是大短的,烧机好多地方深度都一样,有个图纸就好弄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