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冠捷]
AOC LV232HED 230LM00026暗屏故障维修之终极绝招[改板大法]

楼主(2017-12-24):
机种:AOC LV232HED型号:230LM00026

故障:暗屏(屏幕有图像,背光不亮)
        此机是新款的LED液晶,里面就一块板(驱动板+升压板),测试的时候发现是暗屏。说真的,这种问题真不好判断是灯条还是升压部分问题(原装灯条是6针,1256没有电压但也不接地,34为12V,把1256接地灯条也不亮,不知道怎么测,有知道的师兄请指教)。

        如果是灯条,没得换;如果是升压部分,大概看了下,板上的位置号直接就对不上,有图都很难修,改升压板也不好找条件;上TB搜了下板和灯条,没有卖的,无奈出此下策,谓之“终极绝招”——通用驱动板+通用升压板+通用灯条。
          在修不好又没有板换的情况下,可使用下面此种方法。
改装过程:
(改装之前客户是同意的。)
        首先是换灯条。
        拆下原装灯条,换上通用灯条,通用灯条是3颗LED一组,剪到合适的长度。(由于换的时候没想到发帖,根本没有拍照,下面是换好后的图,只看到线~~)

        其次是驱动板,我用的是6856带程序通用驱动板,通过跳线调整分辨率(不太喜欢2270等不带程序的,刷写麻烦^_^),个头有点小,主要说明如下:

        改装后,效果图如下,采用双面胶、热熔胶和AB胶配合固定:

        最后,是改开关。这款显示器是触摸的开关,不知道怎么改,改了一个都按不出来,指示灯也不亮(有知道怎么改触摸板的大神请不吝赐教,没改成功过)。
        只能单独改个指示灯(GND+G)和按键开关(就是上面图中紫色+白色的两根线,也可以和客户改个通用按键代替触摸,完全可以)~~,然后从背面的防盗孔穿出,粘在触摸开关背后。如下图:

        到此,大功算是告成了,试了下效果,还过的去。

PS:
        此种方法是下策,但是可以修好,总成本不超过30,平时多备些这种材料总会有用的。
        过往的大神,多多指教~。

网友:
我也遇到这问题,我也遇到这问题,

网友A:
不错,值得学习,网上买的通用升压板吗

网友B:
这样改,多费事啊。还不如直接找马云去淘一块,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错,值得学习,网上买的通用升压板吗

是的 全是通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样改,多费事啊。还不如直接找马云去淘一块,得了。

如果买得到,我也不会这么费事了。这款显示器没有驱动板卖,你要是遇见了自己去看。

网友:
给愿意分享经验的人加分,学习一下!

网友:
感谢楼主的分享,技术很好,谢谢!

网友C:
故障板应该是电压没有升起来,12V肯定不行呀,

网友D:
都换完了这样肯定得了,我还以为是是改电路呢。这样换不怎么浪费时间

网友E:
马云都没有吗,哟西,稀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故障板应该是电压没有升起来,12V肯定不行呀,

好像是,多谢提醒,通用的12V很亮了,原装的多是35V以上。

网友:
引用 网友D:
都换完了这样肯定得了,我还以为是是改电路呢。这样换不怎么浪费时间

对,维护方便,通用板改过很多了,还是很可靠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马云都没有吗,哟西,稀罕了

不信的可以去搜搜:715G5276-M01-000-004I,当时搜的时候,只有三家卖的,但灯条接口不一样,是排线的,而且价格都是999。

网友:
驱动板也要换吗,不可以用原来的驱动板吗

网友:
太厉害了,大改装,组装显示器的,有没有!!

网友:
只能说明现在的维修,已经不叫维修了,叫换。

网友:
刚想改恒流板+LED,没能一直亮,看看别人怎么改

网友(2018-02-28):
只换LED升压板不就行了吗?干嘛全套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