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HONE 6P 漏电 开机后待机电压50-500来回跳变

楼主(2017-12-24):
IPHONE 6P 之前未修过主板  指纹 wifi正常能用 我换过U2 和充电管 短接过Q2
正常的BATT VCC 是380还是420  我这台是380 但是连接稳压电源未触发 没看到有漏电 vcc main 310 左右二极体
单板加电触发后 放了大概5分钟以上 还是一直50 500毫安 来回跳变。。 正常开机后进入待机模式是不是电流就很低了 ?

网友:
开飞行模式,待机一分钟后就很低

网友A:
这种只能先试功能要是功能都正常 就开飞行模式试下 看看是应用部分漏电还是射频部分漏电,,然后就凭感觉拆 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只能先试功能要是功能都正常 就开飞行模式试下 看看是应用部分漏电还是射频部分漏电,,然后就凭感觉拆 ...

好的                                   谢谢

网友:
漏电还好修,如果功能正常,修漏电就有点怀疑入生

网友:
是不是IOS11呢 LZ 装好配件再开机还是这电流吗

网友:
这种情况看看  手机的各各功能!

网友:
在学习中成长。感谢各位的经验。学学学学学学学学

网友:
我的是6代跟你情况差不多所有功能全部正常,但是休眠不了一直100到460跳变

网友B:
我的把U2100换了搞定了!你重点看下u2和指纹的u2100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把U2100换了搞定了!你重点看下u2和指纹的u2100

U2 是usb控制管吧 我换过了 U2100指纹3V0 1V8转换管?  退给客人了已经

网友:
这种情况我基本都是先刷机试的  看看报什么错误  也有一部分就是系统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