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维修用显微镜购买

楼主(2017-12-24):
请教一般用哪种 显微镜,

网友:
双目看着更直接,显示屏不习惯看着晕感

网友:
感觉体视的比电子的要好用点吧。

网友:
建议用电子显微镜,双目的看久了会变近视!不是骗你的!

网友:
                  两种都没有用过,也想了解一下

网友:
双目 但是底座要买大大大的 小的连手机夹具都放不下 别说ipad了

网友:
我也在纠结到底买哪种显微镜呢!!

网友:
国产显微镜我觉的舜禹的不错,二手的话选一个奥利巴斯比较好z51一千多吧。

网友:
买双目的好用!!!!!!!!!!!!!!

网友:
个人喜好的问题了,反正我看着显示屏的晕

网友:
电子的应该好一点,用眼看的晕的慌

网友:
暂时还用不到啊!!

网友:
建议买进口双目的  给你推荐一下 奥林巴斯或者尼康就行 要买好一点的不要有重影 有重影看着就会晕 钱多的话可以考虑蔡司和莱卡

网友:
双目体感的要舒服很多,当然三目的话就想怎么玩怎么玩了

网友:
够大够清晰一般就好,不过这要看个人的使用习惯

网友:
最近也要买个,也正为这个左右摇摆呢1

网友:
买带显示器的。。 最近双目显微镜用的多。。 眼睛也花了 头也晕了 。。。

网友(2018-01-27):
建议上三目的,方便。。。。。。。。。。。。。

网友:
积累经验,快速学习iphone系列经验,赚更多的积分,下载更多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