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ASUS K43BE LA-7324P蓝屏116通病

楼主(2017-12-24):
这个已经是通病了,进系统前蓝屏116 ,知道的就不用多少了,直接干掉它

网友:
Q107????回复必须要15个字:):):)

网友:
这个问题没遇到,看你图说的是取掉Q107?还是换旁边的电容?

网友:
Q107是干嘛用的?直接拆?不换?

网友:
请楼主说明白,不要卖关子,。,。,。,。

网友:
直接拆掉就行?

网友:
楼主,能说为什么拆掉它吗

网友:
加个权限啊楼组

网友:
这个机器遇到的还不是很多!!这个确定是通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