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CQ40 LA-4114P不开机之意外收获 求加精

楼主(2017-12-24):
马上过年了 很多很多机器遇到了又搞不好 只能退 前天一个台湾的老爷爷拿了一台机器过来 很旧说这机器开机很慢很慢 有的时候放了半天才能开机 我心想 啥情况 也只有老年人才会等这么久吧  我拆掉电池 上电 看电流在1a 键盘灯点不亮  又想到需要很旧很旧才能亮机 我猜想可能是显卡之类虚焊了 我跟顾客报了风险价格 直接拆机 用风枪280度加热  结果悲剧了 显卡直接短路了 哎 没办法 只能自己买一个了过了一天 显卡到了 我一颗颗的点上去 用BGA 上去 结果亮机了  我直接装机 打开电视剧看了半天没什么问题 我打算重启两吃就打电话告诉顾客机器好了 结果悲剧了 又出现原先的问题了 我去厕所洗了个脸 突然想到 可能不是显卡的问题· 我上BGA的时候随便加热呢旁边的北 桥 是不是北桥的问题?? 我又拆了一次 机 然后吸取上次的教训 用BGA加焊  果然不出我所料 是北桥虚焊问题 为了以防万一 我又加焊了两遍 等了2个小时之后 重启五六遍 没什么问题 大功告成  希望各位加点分 不容易

网友A:
AMD的修的大多数都是桥的问题,显卡虚焊的少点!你焊之前可以用风枪吹下桥或者显卡,看吹那个的时候电流变化大或者能亮一般就是那个。还有你焊接的时候到280度????温度那么高,芯片不坏才怪

网友:
引用 网友A:
AMD的修的大多数都是桥的问题,显卡虚焊的少点!你焊之前可以用风枪吹下桥或者显卡,看吹那个的时候电流变 ...

以前都是直接用风枪加焊的 我离的比较远 以为没事

网友B:
楼主,思路清晰,技术精湛,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思路清晰,技术精湛,学习了

大哥们给点分 谢谢了也不容易 啊 我修的少 肯定会走很多弯路的

网友:
看是不是北桥问题。。。。。。。。

网友:
cq40北桥很容易虚焊,修过很多了。AMD老机子跑信号干显卡,不跑信号干北桥

网友:
amd的北桥坏的挺多的啊,谢谢分享宝贵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