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开机一会就跳掉

楼主(2017-12-24):
显示器开机一会就会关掉,220伏显示0.01A,应该还是在工作的。大神一般情况下是哪里问题啊

网友:
跳掉之后拔插VGA数据线又可以再亮。大家知道是哪里的原因吗

网友:
是LCD的吧,这种一般都是高压板坏

网友:
指示灯也不亮了吗?!

网友:
手电照照   有没有图像   有图像查灯管高压

网友:
电源板问题吧,看指示灯亮不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