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XD525加网卡问题

楼主(2017-12-24):
手头有个JXD525主板,看着有两个网卡的位置只装了一个,空位置周边小件齐全,闲来无事找了芯片装上换了个插头。进系统网卡能认到可以装驱动。
现在的问题是插网线右下角图标跳一下就显示网络电缆未插好,如此反复,并且还发现声卡没有输入设备,麦克风那项是空的,输出设备正常,不知道是不是和网卡有地址冲突?如果是地址冲突要在哪里修改?或者根本是两个问题?声卡、网卡驱动都是最新的,系统是XP。像这样加的网卡芯片BIOS是否要改?网卡芯片是RTL8111E,MAC地址是在芯片里,已经修改正常。

网友A:
这估计是挂到同一总线上了,IRQ冲突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估计是挂到同一总线上了,IRQ冲突

这个情况有办法解决吗????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