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师傅传授的手机方法 小白斗胆发出 求加精 求加精 求认证

楼主(2017-12-24):
1、按开机键后电流在40MA摆动一下(CPU供电正常);

  2、到80MA左右摆动一下(暂存开始工作,也就是CPU上盖,然后开始进行总线的初始化);

  3、指针到120MA左右摆动(打开GPU供电及屏供电);

  4、指针到220MA左右(手机显示苹果,为开机准备);

  5、指针在180MA到350MA区间左右摆动(开始载入系统);

  6、指针到500MA左右摆动(开启应用部分芯片供电);

  7、再回到200MA摆动一下;

  8、指针到700MA摆动一下(打开基带电源输出供电);

  9、电流到1000MA以上摆动(发射部分开始工作,6P手机电流值要大100MA左右);

开机电流15MA左右,CPU缺少供电;

  15MA-30MA左右,30MA轻微抖动,CPU时钟工作不正常;

  30MA-40MA直接停住,CPU复位故障;

  40MA-80MA之间归零,CPU虚焊;

  50MA左右停住,I2C总线不正常,I2C0 I2C1(显示供电芯片、背光芯片、USB管理芯片)(进水机要检查进水位置,侧供电,进水机50MA电流先查I2C0上拉电阻);

  电流80MA左右停(I2C总线、UART总线上的芯片有问题,显示供电、U2、上盖;先强制DFU看是否联机,只要CPU下层没问题,USB芯片正常就可以联机;强制DFU后80MA变成60MA-70MA左右不联机一般是USB芯片问题);

  电流100MA左右停住(背光芯片、CPU虚焊);

  电流100多MA后瞬间大电流(屏供电、背光供电、触摸供电、GPU供电;如果不接屏也大电流就是GPU供电);

  电流100MA-120MA左右抖动,不停摆动(上层坏或者虚焊);

  电流100MA-150MA左右不停抖动(黑触摸损坏);

  白苹果定屏(电流在200MA-300多MA之间停住或不停摆动一般是硬盘或者系统问题,700多MA回到200多停住为USB芯片问题)。

开机电流分析
1:未开机就有电流10~50MA - 电池供电部分漏电
   检查电源IC 电容
2:开机无任何反应0MA - 开机回路故障
   检查电源IC和供电电路
3:开机小电流10~50并回落0MA - CPU启动失败
   检查CPU供电,复位信号,对CPU重植或更换
4:开机小电流10~50mA指针不动 - 时钟电路故障
   检查实时时钟和主时钟电路或重植和更换晶振
5:开机电压升到100mA迅速回落 - 逻辑部分或软件加载失败
   刷机 检查CPU 字库或暂存的供电 对芯片重植或更换
6:开机电流升到100mA后来回指针摆动定屏死机 - 软件故障
   刷机 看报错 硬盘重植
7:电流升到200mA后回落 - 逻辑供电或射频电路漏电
   检查CPU 暂存和字库供电 重植或更换
   检查射频功放IC供电和TX电路元件
8:加电瞬间大电流300mA以上 - 供电电路短路
   检查电源IC 功放IC 及周围元件进行更换
9:开机80mA参考电压出现问题
10:开机大电流不响 - 输出部分出问题
    检查那一路接地 电容-电源-CPU
11:白苹果重启,开机电流200mA定 - U2
不开机
1:测PP_GPU外开机电压是否正常
2:复位电压是否拉低
3:插电脑是否联机
4:看报错

不开机电流反应:

加电,按开机键,电流表指针上升5MA左右不开机。
CPU没有启动,电源故障,没有系统时钟,CPU开焊或者坏。

加电,按开机键,电流表指针上升10---20MA不动,松手为0。
CPU没有启动,电源坏的可能性大,时钟坏,CPU坏。

加电,按开机键,电流表指针上升30MA左右不动,松手不回落。
软件故障,cpu暂存。

加电,按开机键,电流表指针上升40MA左右不动,松手迅速为0。
  没有复位信号,暂存问题。

加电,按开机键,电流表指针上升正常开机电流但是无限重启。
  硬盘坏,或者字库坏。

加电,按开机键,电流表指针上升40MA左右不停的摆动。
暂存坏。

加电,按开机键,电流表指针上升30-40MA左右停顿一下,再上升到60-70MA不动,松手为0,或者回落40MA不动松手为0。
软件自检不通过,32.768khz有问题,或者是软件问题,刷机。

加电,按开机键,电流表指针上升30-40MA马上回落0,没有松开手。
  BSI检测电路故障,或者是字库问题。

加电,按开机键,电流表指针上升200ms下降到180不动,松手不回0。
字库坏,或者硬盘。

加电,按开机键,电流表指针上升200MA左右不动,死电流。
电源ic或者负载漏电,试试看能不能连机。

加电,没有按开机键,电流表指针上升30MA不动,按开机键电流为230不动,松手回30。
首先肯定是漏电了,与vbat通的那些,修好漏电问题再刷机,不行就是硬盘问题。

修不开机的时候,先解决漏电短路问题,再解决CPU工作条件

不联机
1:看电流
2:30MA以下-CPU时钟电路是否正常-CPU虚焊或损坏
3:50MA以上-是否白苹果
  白苹果-拆下硬盘能否联机
  没有白苹果-查USB控制管通路或重植和更换
4:参考电压
不显示
1:换屏
2:看屏侧面有无背光,没有背光电路。
3:查座子阻值
4: 查电压
5:查控制

不触摸
1:换屏
2:座子
3: 阻值
4:电压
5: 控制

大电流
1:检查外观是否明显进水、腐蚀。
2:测量电池座正负极是短路。
3:电池直接供电的原件
4: 烧机方法

无WIF
1: 查WLAN_VIN_1P35,没有查
PP_WLAN_VDDIO_1V8和PP_VCC_MAIN
2:查CLK32K_AP(时钟)
3:查WLAN_REG_ON,没有换电源或重植
4:拆WIFI芯片,先测阻值。
5:换IC

无基带
打开手机—是否有调制解调固件
1:查VREG_SMPS1.S2.S3.S4s四路电压
   没有查基带电源通路或电源供电
2:查LDO9到LDO13的供电输出
3: 基带通路关键电阻校准ZQ CAL等
4:拆基带,测阻值,HSIC SPMI二级体值(无开路 无短路)
5:重植或换套件

无接收
1:取下天线开关,在18(B8_ASM_TRX)脚飞假天线
2:取下功放(U_LBPAD),在第10(B8_PAD_RX)脚飞假天线
3: 测基带电源的所有接收电路的电压
4:重植或换基带电源
5: 重植基带换套件

无发射
1:测2G功放4.10脚的电压,第10脚没有电压重植或更换
   U_QPOET(电池充放记忆码片)
2:拆下2G功放短接6和7脚短接后装上天线看是否有信号
  有就更换2G功放
3:重植或更换中频
4:重植或更换基带
5:换套件

无免提
测试播放音乐是否正常,前提通路要正常
不正常:重植或更换音频IC
正常:重植或更换音频放大器
      重植或更换音频IC

无送话
尾插是否正常
1:测座子的17.18脚阻值
2:通路的电容
3:重植或更换音频IC

无听筒
听筒是否正常
1:测座子1.3脚阻值
2:重植或更换音频IC

不充电
1:测座子36.39.40.42阻值和电压
2;测是否有5V电压,没有换尾插
   有测Q1701输出有没有5V
   没有短接Q1701,S脚短D脚
3:查U1700(USB控制管)D6的PP1722测试点是否有5V
4:查U1700的通路
5:重植或更换U1700
6:查U1401(充电管)通路
7:重植或更换U1401

无照相
看闪关灯是否能打开
1:不能查座子的34脚PP2V85_RCAM_AVDD_CONN(供电)
               12脚的AP_BI_RCAM_I2C_SDA_CONN(总线)
               14脚的AP_TO_RCAM_I2C_SCL_CONN(总线)
2:换摄像头
3:座子阻值或换座子
4:测电压1V8.1V2,没有查相关的供电
5:刷机

无振动
测马达是否好坏,测两脚阻值正常20~28,没有更换
1:测座子5.6J脚阻值,有更换通路电感
2:拆下U1400(振动控制管)测阻值
3:重植或更换U1400

不读SIM卡
1:测阻值
2:测电压-正常就拆下保护管
   拉低查上拉电阻或基带
   一直1V8就重植基带

不认SIM卡
1;检查SIM卡座接触点是否氧化或变形
2:更换卡
3:不读卡一样

无指纹
1:测电压-3V不正常更换电源
2:测1V8不正常查U2100重植或更换
3:测座子阻值
4:重植或更换U1503(指纹升压管

补充内容 (2017-12-26 09:50):
大家觉得有用就给点分  谢谢了

 会员1590656300鑫豆2025-4-15 17:48
 会员1572428300鑫豆2025-1-8 23:26
 会员1572339300鑫豆2024-11-22 13:08
 会员1557045300鑫豆2024-7-17 08:42
 会员15210762元2023-10-5 13:55

网友(点评):
收藏人数超多!给你加精

网友A:
这些资料对小白的我来说太重要了,感谢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些资料对小白的我来说太重要了,感谢分享

给点分 谢谢  我花了好久整理的 为什么这个不给我加精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网友:
小白通病大集合,赞同赞赞同

网友B:
感谢楼主的分享 太需要了 希望多一些这样的帖子楼主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感谢楼主的分享 太需要了 希望多一些这样的帖子楼主谢谢

给点分谢谢 你的分就是我的动力0000

网友C:
很实用!!!!感激!!这样就不用自己瞎搞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很实用!!!!感激!!这样就不用自己瞎搞了。。。。。。。。。。。。。。。。。。。。。。。。。。。

给点下载分 谢谢了 也不用 花你的下载分的

网友:
很实用 谢谢楼主分享的  有时候看看很有启发的

网友:
小白通病大集合,赞同赞赞同很实用 谢谢楼主分享的

网友:
好东西 学习中 都是资料的 对于小白是好东西

网友:
这资料真是太好了,对我们这些苹果小白老说少走了不少弯路啊。谢谢!

网友:
感谢楼主的分享 正好需要  保存下来先,感谢楼主啊

网友:
总结的不错 是不是老徐教的

网友:
很好的维修思路,老司机的经验之作,值得收藏。

网友:
思路很好 遇到可以试试

网友:
这个方法 安卓适用吗??嘻嘻嘻嘻嘻嘻嘻嘻嘻嘻嘻嘻嘻嘻嘻嘻嘻嘻嘻嘻嘻嘻嘻嘻、

网友(2019-08-11):
虽然不是原创,但是值得奖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