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555LD rev 3.6不出线性5V

楼主(2017-12-24):
前几天接到一个本子,客户描述说看着看着就关机了,然后在打不开了,板号是X555LD,贴纸是X555LF,插点待机0.1,拆机,摸到3,5V芯片发烫,找点位,没找到合适的,这个芯片是rt8249c,查了资料,测了3脚 线性3V有 13脚5V线性没有,测了阻止都正常,订了芯片,装上以后,待机正常0.014,不过还是只有3V线性,其他都没有,连续换了好几个都一样,实在是没思路了,求大神们指点一二。

网友:
发错板了吧,,版主换个地方----

网友A:
有可能就这样  就是不出线性5v  你看看后级短路不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可能就这样  就是不出线性5v  你看看后级短路不

就是不短路啊,阻止都正常的,也把芯片去掉烧鸡过5V,都正常的

网友:
晕,真的发错版块了,麻烦版主转移下!@天意w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