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mbx-268

楼主(2017-12-24):
Sony 的机器 版号 MBX-268 开机电流1.2 无显示 过一会风扇加速 断电 ,,,还能再次开机 反复如此
断电

网友:
现在除了明显的问题 都建议先刷个bios试下 现在的机器bios啥问题都有

网友:
修好了吗,我正好有一台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