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550 BIOS 进水维修

楼主(2017-12-24):
联想E550 原机亮机BIOS I5CPU 独显  版本: Rev: 1.0

网友:
联想E550 原机亮机BIOS I5CPU 独显

联想E550 原机亮机BIOS I5CPU 独显.7z

网友A:
联想E550 原机亮机BIOS I5CPU 独显

网友:
这款很少修到,要的时候再下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联想E550 原机亮机BIOS I5CPU 独显

在不,机器还在不,试一下不接屏会不会掉电
我的触发3S后掉电,诊断卡到B0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在不,机器还在不,试一下不接屏会不会掉电
我的触发3S后掉电,诊断卡到B0了

        不掉电,这个是CMS电池要插上的,你这个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
联想E550 BIOS 进水维修 原机BIOS读出资料

联想E550 原机亮机BIOS I5CPU 独显.zip

网友:
这个机器在我们这边属于比较新的机器了  暂时修不到

网友C(2018-10-16):
清洗后掉电,刷BIOS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清洗后掉电,刷BIOS就好了???

有断线 ,还有电阻腐蚀掉了,就贴纸那一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