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苹果A1465进水 不开机维修

楼主(2017-12-24):
这个是我第二次修苹果机子,不过上一台是比较老的机子,不认硬盘,这次是不开机。。。。

型号为A1465   电压才需要14.85V 而已。。。。 第一次看到稀奇稀奇

看到键盘进水痕迹。客户说上次也进过,但是还能用。。。。。。真是幸运呀。。。

拆出主板 板号是820-3435-B

接上电源 发现灯不亮。。。。。没绿的  证明EC 没认到设配器。。。。。

苹果时序也不懂。。。乱蒙,先测测14.85V 有没有电压。。。就直接搜索接口处。。。看到接口连接到一个芯片产生3.42V
测芯片 6脚有供电, 8脚也有高电平。 测电感没电压。。。。。。看到芯片已经腐蚀。。就直接断电,测测阻值,测到电感后端短路。。。。看图纸电感连接有电容。 就直接拆除电容。
拆除电容后不短路了,接上电压 绿灯亮了。。但是不触发。。。测到电感电压在3.0----3.5V 这样的来回跳!!!
刚才测到前面条件是正常的,也不会跳变,就测测反馈的两个电阻 也正常。。。应该是芯片也坏了。 TB订个芯片 隔天换上去  输出3.5V 稳定在3.5V 应该是正常
接上电源就直接开机,应该是清除CMOS问题。。正常关机一次后就正常了。。。 亮机子图。。。。。修这些苹果也是没低。不过还是靠蒙来修好了。。最后追查了一下这个3.42V 发现比待机电压还要先出来的。希望有大神给讲讲。。。。。

网友:
进水后没有断线很好了,。。。。。。。。。。。。。。。

INTJ -1 恶意灌水刷分|广告,小心账号!

网友A:
这个3.42只要接上ac就要有,待机S5之前要出,给smc_reset_芯片和EC等供电。

网友:
简单问题简单处理,苹果的基本条件

网友:
不过运气比较好,后面没什么大问题就好

网友:
苹果的笔记本不接电池,直接上电会自动触发的

网友B:
修好 也和 你的技术有关  如果 技术 不过关  叫你蒙也是蒙不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3.42只要接上ac就要有,待机S5之前要出,给smc_reset_芯片和EC等供电。

也就是说这个3.42V 是带EC 供电,复位的,然后EC读取BIOS  还有BIOS供电的。对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修好 也和 你的技术有关  如果 技术 不过关  叫你蒙也是蒙不来的

没修过,就看过帖子而已,印象很深一个帖子里面说,不触发直接测3.42V 这句话记住了。。。所以就蒙对了

网友C:
阿祖!宵神来了.......

PP3V42_G3H 通俗点就是普通笔记本里面的LDO_3.3V

主要目的就是给EC作为待机供电

等EC的供电 时钟 复位 ACIN LID等条件满足后就会去开启待机3V

网友:
感謝您分享您的實踐知識。 非常感謝你

网友:
引用 网友C:
阿祖!宵神来了.......

PP3V42_G3H 通俗点就是普通笔记本里面的LDO_3.3V

原来如此~~~~了解了解了解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修好 也和 你的技术有关  如果 技术 不过关  叫你蒙也是蒙不来的

这个3.42是只针对苹果机子 还是所有本子 通用的呢

网友:
有理有据,全靠蒙。

网友:
苹果要查的第一个电压就是3V42 给各种前期电压供电

网友:
能蒙好也是高手,哪天也让我蒙一个,哈哈。。。。。

网友:
黑板应刷    不好修

网友:
    不好修  来学习

网友:
肯定必须得 有3.4v    然后 ,  楼主  运气不错。

网友(2019-12-14):
这也能修好厉害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