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mΩF是什元件怎测量?故障求助.请教

楼主(2017-12-24):
三菱mr-j2s-10a ,马达短路就出现.故障显示AL.16代码....
发现U.V.W线有短路到造成电路板铜线烧断;40mΩF是什元件怎测量?
求助

网友:
这个就是低阻值电阻呗。你测量一下是否导通就是了。

网友:
mr-j2s-40a板子拆14.3mΩF可代替吗?

网友:
这就是个电阻吧, 底下有电阻号.....

网友:
这里是40毫欧的保险电阻,之所以有阻值,是因为他还作为检流检压来使用,所以他两端有焊盘通向控制芯片。防止后级过压过流,所以该电阻不能随意代换

网友:
是40m欧 F是误差表示吧,因为编号是R173 所以绝对是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