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SL95836 VR_ON没有开启电压如何排查?

楼主(2017-12-24):
     ACER  E1-571G现在cpu没有供电,电源管理芯片是ISL95836的,VDO VCCP都是5V,但是就是VR_ON没有电压,查了引脚定义是开启电压,看月饼老师说要这3个电压都正常才去拆除18脚的,可是我这个9脚的开启电压也没有,请高手指点一下...

    此机经过10多天的论坛朋友的帮助已经修复,现在说下过程和大家分享,最开始的现象开机电流跳023,没有3.3和5V,有19V公共点电压,最开始的误区我在论坛里发过贴子,然后查pu4的各点电压都正常,就看有的人说10脚也要有电压,结果查了好久后发现和这个芯片没有关系,后来继续查3.3V5V供电芯片,但是PU5这个芯片的EN,VIN,ENTRIP1,ENTRIP2,VREG也都正常,就是不出3.3 5V后来在广州迅芯科技这个论坛高手指点下,把PC62,PC60换掉后就出现3.3 5v,一顿喜悦之后加电发现没有cpu电压,然后查cpu供电管理芯片PU13ISL95836,按照月饼老师发的帖子检测发现其它电压都正常,就是没有VR_ON这个电压,参照图纸这个脚直接和EC的一个引脚相连,然后论坛里的朋友说这个脚要想出电压EC要收到SA_PGGOOD,按照图像发现是从PU10过来的,继续查PU10的PGGOOD是通过+3VS过PR120电阻过来的,检测这个电阻发现阻值超大,换上后电压正常,上上cpu内存,已经亮机,至此成功修复.经过这么久的检测离不开论坛里各位热心的朋友,至此再一次谢谢大家的帮助.我是菜鸟,请高手飘过,特此发个过程,给象我这们的新手作个参考.可以给加点分给点鼓励吧...

网友:
哪里发出就追查前面的线路就好,这个使能信号芯片不会拉低它的,除非芯片这个脚短路了,但是几率非常少

网友A:
打开图纸,搜索VR_ON,排查VR_ON通外的地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打开图纸,搜索VR_ON,排查VR_ON通外的地方

VR_ON直接和EC是相连的中间没有元件,这个脚没有短路。

网友C:
引用 网友B:
VR_ON直接和EC是相连的中间没有元件,这个脚没有短路。

hwpg要正常,ec才发出vr-on开启cpu电压的

网友:
先查VR_ON,这个开启信号没有应该是前面的电压没有满足

网友:
没有开启信号,就往前面查条件,是被前面拉低了还是前面本身就没发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C:
hwpg要正常,ec才发出vr-on开启cpu电压的

hwpg是查EC还是查哪里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C:
hwpg要正常,ec才发出vr-on开启cpu电压的

查前面供电是否正常,pg是否正常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查前面供电是否正常,pg是否正常了

你说的查前面的pg 信号能说的详细些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查前面供电是否正常,pg是否正常了

能不能是EC的问题呢??大家都没碰到这样的问题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能不能是EC的问题呢??大家都没碰到这样的问题吗?

你查下ec又收到hwpg吗,各电路pg正常才发出总pg给ec,然后ec才发vron给cpu的,发图纸给帮你睇下qq932495377

网友:
全板供电说说你测到哪些?VR_ON的前提SA_PWRGD正常送到EC才会发出

网友:
要好好学习一下时序才修得出来,这个信号要收到hwpg才发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查下ec又收到hwpg吗,各电路pg正常才发出总pg给ec,然后ec才发vron给cpu的,发图纸给帮你睇下qq932495377

谢谢大家给的帮助,已经成功修复,就是时间有些过长.

网友:
论坛里有学习这些信号是怎么传递的流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