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电源板维修,求维修思路

楼主(2017-12-24):
一台技展2409显示器,故障为不通电
更换大电容,开关管8N60,PWM芯片7575PS及,开关管S极对地电阻。
现在的问题是大电容330V,7575PS8脚为330V,6脚从11V-13V跳变,
没有5V输出,想不明白了,求维修思路?

网友:
换光耦还有431试一下
不行的话换芯片小电容

网友:
8脚为330V ,感觉有问题。6脚电压必须在16V以上才行的。先检查一下6脚的滤波、整流管性能是否良好看。

网友:
换了显示器通用电源模块 万能模块后,有电压了,但所有的电压都在不停的跳变,300V是正常的,7575芯片的6脚只有10-11之间跳,这可能是哪里的问题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