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I ge62VR 独立主板板载MS-16JB1原机BIOS

楼主(2017-12-24):
MSI ge62VR 独立主板板载I7-7700HQ GTX1060显卡 MS-16JB1N17E-G1-A1
SR32Q

网友A(2018-07-04):
刷了好几个bios  大小写能切换不显示 有遇见的吗 bios没问题

网友B(2018-08-20):
我刷了30分钟 准时关机 烦人:'

网友C(2019-01-01):
显卡对地阻值是多少

网友(2019-05-21):
本尊来刷一个试试看,不开机的电流跑0.95不亮机

网友:
BIOS应该是好的,芯片内容跟我的一样,但是刷过后还是不开机,我的应该不是BIOS问题

网友(2019-07-21):
引用 网友B:
我刷了30分钟 准时关机 烦人:'

z最后搞定没

网友(2020-06-22):
引用 网友C:
显卡对地阻值是多少

02...看起来像短路 其实没短路   每个电感强制加电 没大短路情况

网友(2021-03-09):
引用 网友A:
刷了好几个bios  大小写能切换不显示 有遇见的吗 bios没问题

你这个键盘正常切换,不显示的ms-16jb后来修好了吗

网友(2021-08-17):
遇到同样问题机器了,键盘大小写可以切换,不显示的ms-16jb,不知道从哪下手,,

网友(2021-09-29):
我这咋提升:提示: 该帖被管理员或版主屏蔽。我被管理员屏蔽了?